[综合]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许老师电桥终于烤好了,这效果还行吗?

楼主:
这是涂好锡浆的样子:

这是放上元件的样子:

这是烤好后的样子:

单片机连锡很严重:

电容歪掉了:

效果不太行,估计要重新烤一次把单片机取下来用烙铁焊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应该开钢网,才方便上锡浆呢?锡浆多了,特别是焊盘之间的有多余锡浆,就很容易导致原件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应该开钢网,才方便上锡浆呢?锡浆多了,特别是焊盘之间的有多余锡浆,就很容易导致原件移位。 ...

钢网应该会好很多,手工点很难控制好量

网友B:
是不是放点助焊剂流动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放点助焊剂流动性好点

本来已经干了,我加了好多BGA助焊剂进去搅拌了才能用的

网友:
单片机引脚比较密,可以用烙铁拖焊的方法修复。

网友C:
看见你涂那么多就猜到肯定要连锡  单片机这样拖一下还不如直接手工焊

网友:
锡浆涂的太多了

网友:
涂的有点多,大概率连锡的。

网友D:
感觉锡浆弄得有点太多了吧。

网友:
用针管锡浆就容易多了,尽量少不易多

网友E:
你有2004的固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锡浆弄得有点太多了吧。

手工点的话量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2004的固件没?

没有,不过我下载了许老师帖子里的源代码,好像是2004屏的

网友:
你锡浆涂得太多了,一点点就够了的,用量起码少一半
还有你这个烤出来锡点怎么这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涂那么多就猜到肯定要连锡  单片机这样拖一下还不如直接手工焊 ...

我早说要用烙铁焊了...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有

网友:
找个缝衣针最好绑一个把如筷子好拿,涂助焊剂烙铁加热连锡脚,移开烙铁趁热用针划开引脚(当然焊锡太多是不成的,用吸锡线吸)

网友:
涂锡浆也是一门技术活

网友:
这种电路板必须要钢网上锡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过我下载了许老师帖子里的源代码,好像是2004屏的

加油,等待你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