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端午节给丈母娘修电饭锅失败

楼主:
老丈人说早上烧好稀饭后显示保温但是一直沸腾,还闻到电线烧糊的味,想着肯定是继电器烧一起短不开了,拆开果然继电器烧坏了,找到一个之前淘汰的电饭锅拆出来一个继电器,引脚还匹配,高兴的邀功去了,指示灯啥的都正常,中午烧米饭的时候傻眼了,一锅生米,锅都没热乎。这下丢人了,肯定继电器不匹配,下午拆出来回去拿个万用表一测果然继电器供电5v的换上去的12v的,原来的继电器烧的看不出来了,没蒙对。改天配件到了再来吧。

电路板不是这个荣事达的,是用的苏泊尔的电路板摆拍的,继电器不能用,又还回去了

网友:
今天也在找继电器,找料包好几个都是24v的,

网友:
改下继电器供电也可以用的,5v断开接5v稳压之前的电压,12v继电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所以还是以前的机械式的最简单方便。

网友:
起码找到故障原因了
继电器标称10a220v,800瓦的电饭锅用都这么容易坏,看来是继电器不行

网友:
其实不买也行,将原来的12v的线包拆除一半试试。

网友:
看来是继电器不行

网友:
换个新的锅,这是提醒你

网友:
将继电器线圈减半应该就行了。

网友A:
对于丈母娘,能买新的就别折腾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丈母娘,能买新的就别折腾旧的了。

对,马上JD买个新的。现在下单买零件,估计节后才能发货。

网友:
没看出来是哪里坏了,先撸个新的,把节过完再说

网友:
买个品牌产品,用着高兴!

网友B:
老丈母娘的意思是让你买个新的,你可好还给修起来了,到头来没修好还丢人了,把旧的放自己家,从新买个新的,丈母娘才高兴呢

网友:
修的随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丈母娘的意思是让你买个新的,你可好还给修起来了,到头来没修好还丢人了,把旧的放自己家,从新买个新的 ...

+1...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楼主:
她们对老物件有感情,特别是这种带按钮指示灯的,好容易用习惯了最好能有个一模一样的才好,用起来学习成本为零,坏了零件还通用,老百姓过日子就讲究个划算,省事

网友:
换个新的吧   表现一下啊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吧,旧的修好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