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大一匹的 帮参考一下

楼主(2025-05-31):
老家小房间里准备安装个空调,大约10平方的房间,现在考虑的是一匹科龙和1.5匹的华凌(不是双排的那款),这两个价格差不多,现在国补优惠,一千一百左右。
这是两个空调的参数,大家看下,帮参考一下,

科龙

华凌空调1.5匹一级挂机35HA1Ⅲ-H

科龙的功率要小些,华凌的功率大,考虑到房间小,1.5匹的华凌有必要吗?会不会功耗大费电一些?

网友:
空调现在很便宜,买华凌的好用些。

网友:
前些天给出租房更换的海尔统帅1.5匹一级能效冷暖变频空调,国补+旧机回收,最后花了720元。

网友:
匹数大的能更快达到设定温度,然后低功率运行,两台机都差不多,耗电量应该不分伯仲,可以大马拉小车,不能小马拉大车

网友:
直流变频的,不是看平面大小,要算体积大小,距离以前我房间16平楼层高3.5米,室外33-35度时候。用美的1.5匹非变频,控制29-20度都可以(美的的温控不准,但是这个范围没问题),而且不会出现过冷。现在小米1.5批变频,不论调26,29,都会在24-26度,温度上不去,报了2次客服上门,最后结果就是由于压缩机不停机,这个最低点制冷量比房间消耗量大。。。。变频由于不停机,所以就会出现过冷,所以我爸妈那边同样大小房间,今年装大一批就没这个问题。往下可以调,往上能调到28,29
看空调的制冷效率,变频一般比以前非变频强,10平如果3米楼高,隔热密封性好,估计1批足够,除非1.5匹那个制冷效率不行
以上只是我的理解不作科学数据

网友:
匹数大一点好,冷下来的速度快。后面温度稳定下来耗电都差不多。

网友A:
10平的房子1匹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平的房子1匹就够了

+1,这么大点没必要上大,浪费...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网友B:
我12平方用大一匹没有问题,就是刚过保就坏了,换了块主板继续用。

网友:
看了上边几位,真想把用了20多年的春兰壁挂机换了。现在价格真便宜,一个手机至少能买俩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2平方用大一匹没有问题,就是刚过保就坏了,换了块主板继续用。              ...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我买的华凌35gwn8h1,房间不到10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华凌35gwn8h1,房间不到10平……

用电量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华凌35gwn8h1,房间不到10平……

双排的那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B:
美的,售后换个主板近700元。

网友:
没测过,1670,去年五一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售后换个主板近700元。

6年时间对吗

网友:
空调容量差不多的情况下选大不选小。

网友:
哪个包修时间长买哪个

网友:
对的,刚过6年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