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5A开关电源几个电阻烧了,不知道型号,画个图研究一下

楼主(2025-05-31):
12V30A开关电源几个电阻烧了,不知道型号,画个图研究一下,我没有找到一样的电路,有没有知道这几个电阻值的朋友?
这个电源是门头发光字用的,人家不要了,我拿来研究研究,发现不太好修。
听说实际功率70%左右,不过看这个变压器尺寸,比我的12V20A电源变压器小,估计实际功率50%以下。

网友A:
焊锡不行,好渣...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网友B:
什么原因导致的电阻烧

网友C:
15n70尽然没有损坏吗

网友:
电源场效应管烧坏,一般S级对地电阻,S,G之间电阻烧坏。

网友:
谢谢分享~图画得挺好的

网友D:
楼主厉害,居然手工会图也能绘得这么棒。

网友D:
12V 30A发光字电源,是LED广告显示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n70尽然没有损坏吗

MOS管,驱动三极管,3845,MOS管对地电阻等等都有损坏,只是这几个贴片坏的连型号都看不到了,我不知道多大的,没有找到一样的电路。我看一般3845都是直接驱动MOS管的,这款电源用了驱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导致的电阻烧

不清楚,可能老化了,或者设计不良,听说用了两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居然手工会图也能绘得这么棒。

没办法,只会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 30A发光字电源,是LED广告显示屏电源?

门头发光字

网友E:
以前捡了个似乎是3842的电动车充电器电源,和这个看起来有区别

楼主:
高压地,低压地,市电接地之间是分开的,我用了不同的符号,不知画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捡了个似乎是3842的电动车充电器电源,和这个看起来有区别

充电器输出那边一般有358恒流电路跟跳灯电路,这个只是开关电源,只有持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不行,好渣...

应该是返修品

网友:
图画的这门内行,

网友:
牛皮纸上电路图,厉害,高手

网友F:
脱焊了,楼主看到了吗?

里面主要是图腾柱的供电电压,看图是交流电风压来的,电阻应该是抗冲击的,阻值应该不大。

一般供电电压在1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脱焊了,楼主看到了吗?

里面主要是图腾柱的供电电压,看图是交流电风压来的,电阻应该是抗冲击的,阻值应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