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敏打印的标签很容易褪色,但是电子产品上的标签为何不会褪色?

楼主(2025-05-31):
看着跟热敏贴纸差不多,

为何不会褪色呢?这种标签是热敏打印的么?
怎么diy这种标签?

网友:
标签一直都是用的油墨

网友A:
那种是打印机打印上去的。带背胶的标签纸,自己买回来打印好再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是打印机打印上去的。带背胶的标签纸,自己买回来打印好再裁剪

3cmx4cm的纸用什么打印机?

网友B:
选热转印标签打印机。

网友C:
很多种的。

有带膜的,虽然热敏但是有保护膜保护其不褪色。
有热转移的,就是是将碳膜上的碳粉转移到贴纸上,那个本质不是纸显色。
有激光打印的,和一般打印一样,碳粉扫描吸附,热压固化。
有塑料的,这和热敏纸的方式不同,是将中间的反光膜给烧掉了,本质是中层镂空。

还有就是热敏纸的材质不同,有些确实很耐存的。   有些就不行,最短一个月,最长三个月就会消失。  而特别好的有的几年都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3cmx4cm的纸用什么打印机?

就是个格式问题,你怎么排版怎么打。

一般激光打印机也行的。就是过高温,你的背胶要注意选。

网友D:
看涂料,以前银行用的热敏打印纸,日本原装的放到纸发黄了一样打印出来很黑,图便宜买的国产的就不行,放一年基本上打印出来很模糊了

网友:
热敏标签是个人便携打印的,电子标签是印刷的

网友:
标签纸用的是色带,和热敏打印不一样,虽然都是热印,但是不一样。有色带的打印成本要远高于热敏

网友:
这种应该是碳带的标签打印机

网友:
会褪色的基本是热敏纸,如果是碳带是不会褪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热转印标签打印机。

热转印标签打印机不会褪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种的。

有带膜的,虽然热敏但是有保护膜保护其不褪色。

说得详细,学习了

网友:
超市打印的就是过段时间看不见了,防止你拿着凭证持续追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格式问题,你怎么排版怎么打。

一般激光打印机也行的。就是过高温,你的背胶要注意选。 ...

电子商品的标签是普通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转印标签打印机不会褪色么?

热转,是塑料膜上附着一层碳粉膜。转印后印到标签上的,就是那层碳粉,塑料和其他非印区域的碳膜卷走。

热敏是没有这个转移过程的,是用热线对纸张加热,其显色是纸张自身改性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转,是塑料膜上附着一层碳粉膜。转印后印到标签上的,就是那层碳粉,塑料和其他非印区域的碳膜卷走。

...

碳带热转印,把碳粉转印到粘贴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涂料,以前银行用的热敏打印纸,日本原装的放到纸发黄了一样打印出来很黑,图便宜买的国产的就不行,放一 ...

不止是待机寿命更长,已用寿命也更长。  比如咱们的月寿命,他们的年寿命。甚至堪比热转的寿命。

缺陷就是因为纸张基材无法做到中性而变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带热转印,把碳粉转印到粘贴纸么?

是碳带上的一层膜,被转移的碳带是带有阴文的一卷。

全新碳带是哑光黑色的一卷塑料一样的, 转移走的部分变成透明塑料,未转移的部分保持黑。   所以用过的碳带是原文的阴文,泄密的最好搭档。放白纸上你印的啥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