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又去给表妹修空调了,外机板子拆回来

楼主:
表妹家美的柜式空调显示E1故障代码拆修并求助: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706-1-1.html

开机通电主板红黄灯不亮,220v与整流桥后面直流300V 有的,但再后面的18v 15v 12v 5v 3.3一个没有,查变压器附近A6061H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一个1.2欧色环电阻电阻为零,A6061H大概测了一下,好像没坏,电阻已下单,到货换上会好吗?

网友:
有电路图就更好哦。。

网友:
18v 15v 12v 5v 3.3一个没有, 说明就没工作。
要么mos管击穿, 要么电源芯片都没上电。  或者电源芯片挂了

感觉要先查主电源芯片的供电通道。  。

没电路图, 纯瞎掰的。。

网友:
1.2欧色环电阻, 有可能,就是给电源芯片供电通道上的分压电阻。。。

没电路图, 纯瞎掰的。。

网友:
我关心的是表妹呢?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难道就只有我关心表妹吗

网友:
电阻前后有电压的话就查电源IC。看电阻色环是棕红银银,可能你的电表不太准。

网友:
这天气坏得及时

网友:
电阻阻值没有 ,不好搞,电阻后面的元件也很难保住。光换电阻 那就看你运气了,也许能好,死马当活马医,修不好再去淘宝买一块原装板,也不贵,或者找修变频板的师傅修一下,坏的不严重 换件少的话,也就100多块钱。要不就上某鱼淘个二手板。

网友:
这电阻不像是坏的  如果坏的应该是无穷大显示OL  应该是1.2欧太小 显示成0欧了 应该用电阻档测   用通断二极管档测可能有误

网友:
1.2可能测量就这个数。坏了一般断路

网友:
电阻短路少见,你有这么多表妹,专给表妹修。

网友:
电阻短路的很少见,大多是开路,应该用电阻档测试。

网友:
电阻短路的情况可不多见啊

网友:
有表妹修,很幸福!

网友:
再查查,电阻坏了可能别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
什么时候修表妹,说一声我去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