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市场淘菊水电源(KIKUSUI PMC35-2A)显示的数值不对

楼主(2025-06-01):
不要随便相信海鲜市场的卖家。尤其是卖电源的,这东西需求量大,技术门槛低,产品问题多。我第一次就买到了翻新货,退咯。

第二次买了一台据说是工厂收来坏的,看起来应该还是真的没修过,卖家不懂技术。这样更好,我可以修一下。修过示波器,万用表,这次轮到电源了。

这台日本电源,应该比固伟好吧。没有什么不敢修,它敢坏我就敢修。

机器到手五公斤,有点沉。到手迫不及待开机。没反应,和卖家说的一样。那就开拆,三下五除二,修好开机。

最大的问题来了,显示的数值不对,我一看都是密密麻麻的原料。

网友A:
关键不是能不能修,而是能不能找到准确的资料调整准确,鬼子的电源很多资料都是错的,或者货不对版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先查资料

网友B:
sensing端子按说明书接一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说明书网上可自己查。

网友:
给你个菊水电源说明书 PCM18/PCM35 操作手册

网友C:
修不好可对不起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可对不起福禄克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网友:
垃圾佬总是花钱买一堆堆的堆成山

网友:
这架势还是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nsing端子按说明书接一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说明书网上可自己查。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是能不能修,而是能不能找到准确的资料调整准确,鬼子的电源很多资料都是错的,或者货不对版 ...

拆装太痛苦了,鬼子的机器真的比美国的难拆多了。装起来也费劲。脑子眼睛手都是考验。

网友:
这要是我,直接修不好。

网友:
有了说明书可能就好办了

网友:
我有点好奇,这东西能不能扩流?感觉小日子的货,设计余量都有点大吧?

网友:
只能结合图纸和案例慢慢分析了

网友:
这种模拟机相对好修,后续的数控机型才是比较麻烦。

网友:
菊水的东西,硬件不是最牛的,但软件是最人性化的,修过的PAS、PMP、PMX系列,都能在网上找到操作手册,手册都写了详细的校验方法,菊水的电源校验起来特别简单。查了下PMC这款说明书也带校验说明,先根据说明校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