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M1-L201B电源小板维修

楼主:
美的微波炉不通电,1点反应都没有,拆开检查发现是电源小板有5伏供电,没有12伏输出。检查发现电感断路不通,更换电感和364芯片还是没有12伏输出,其他电容和二极管测量都是好的,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另找个12Ⅴ电源代一下呗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变压器开路了?

网友:
我来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有5V没有12V,那就测量12V输出的稳压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检查12V的整流管,电容

网友:
全机械微波炉,没有这个板子的路过

网友:
如果确定是这块电路板有问题网购一整块电路板更换应该也不会很贵。

网友:
这一整块板子很便宜的。或者再仔细研究下原电路,应该能修好。

网友:
什么都能修,我只能学习学习。

网友:
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既然有5V输出,那电源初级基本没有问题了。只需查12V相关电路。先看看输出是否短路(挑开整流二极管一脚后测量)。如果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没有问题,再看看变压器的焊接点是否虚焊(补焊一下就行)。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将变压器拆下来测量一下,也许绕组断线了。现在的变压器很多是铝线,容易断。

网友:
只有一组电源吧,不行就搞个监控12V2A的电源,放里面.

网友:
机器看来还很新,这就坏了?
我修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是低压端整流二极管和电感击穿短路,更换后就正常了。
最简单的测试办法是,在低压12v输出端接个电源,可以直观判断故障大概位置(注意在整流二极管正极接电源,免得短路)

网友:
5V也是开关电源压器输出的话应该不难,除非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变压器12V的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