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n1s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
小牛n1s充电器坏了,应该不是原装的,塑料壳,拆开简单的像铅酸电池充电器,保险丝整流桥开关mos都坏了,求维修注意事项

网友:
这个充电器没有灌胶,还可以修。

网友:
买新的,这样的简单货还修什么

网友:
都炸机了, 换新的不贵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烧IC,烧MOS的我基本都是弃修

网友:
充电器还是换新的为好

网友:
还是换一个全新稍好点的吧。

网友:
重新购买吧,别修了,你折腾几天不一定修的好,很可能换了一大堆电子元件后你在通电试机瞬间又“砰”的一声。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用3843的驱动吧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啥

网友:
这破充电器还是换新的

网友:
主要查UC3842、场效应开关管、限流电阻、保护电阻等。

网友:
主要查各电阻有没有坏。炸这么多驱动估计也挂,有经验的可以从主控各引脚电压判断坏没坏,有示波器的就简单直接测,没有的就无脑更换了,3842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用3843的驱动吧

UTC3845,先换了管子和整流桥,一通电管子烧了,测量启动电容有8.5v电压,6脚波型南不对,应该是3845坏了

网友:
应该能够修好呀!!!

网友B:
1 防炸管 ---串灯泡;2 可以先用30V 1~2A的电源 查,无非就是启动电阻 并一个,让启动电流5~10 mA. 3 重点查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防炸管 ---串灯泡;2 可以先用30V 1~2A的电源 查,无非就是启动电阻 并一个,让启动电流5~10 mA. 3 重点 ...

串联了灯泡,还是咋了管子

网友:
不加电,查前后级电容,在检查一系列后,短接驱动电阻,用18伏电压夹在交流插头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