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亲们有没有朗科N500sDE 开卡工具,固态硬盘卡顿死机无法识别求工具

楼主(2025-06-01):
亲们有没有朗科N500sDE 开卡工具,固态硬盘卡顿死机无法识别求工具

网友:
朗科用的方案应该是最差一档的,闪存更是差

网友(2025-08-26):
前段时间才售后换了块新的固态回来,然后就没有售后了

网友:
120G朗科超光N500S主控SM2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 颗粒闪迪量产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720975

我曾经也有个120G朗科超光N500S,建议先插入用Diskgenius查看下SMART信息里的固件号,在主控SM2258XT里找一下有没有一这样的固件号,或者比这个固件更晚时间的,量产可参照我其他的帖子

网友:
新的上电一次都有坏了

网友:
2258xt基本都是配tlc。慢慢摸索,只要主控好的基本可以开出来。

网友:
绿联+朗科 buff叠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