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能用快充充电宝吗?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的老版联想(大概是2015年的机器)方口电源是 20v 3.25A, 估计是65w 功率, 那么现在市场上66w以上的充电器能用吗?

我看有些支持100w 供电,那么是不是电源和电流自适应的呢?

我能理解有些厂商是虚标的,所以我应该重视什么参数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首先,快充充电宝要支持20V3.25A或以上的输出,或者低一点20V3A应该也行
然后要有个PD转联想方头的20V的诱骗头(或者诱骗线),最好是100W的线(20V5A)

网友:
最主要就是钱

网友A:
带笔记本的充电宝有,一般都是几百块。里面电芯串联的。一般的快充电宝是单串升压,要升压20V效率比较低,就算20000毫安时也带载不了笔记本满载1小时

网友B:
充电宝容量小只能应急,出门带个氮化镓小电源最方便,我diy了小巧的笔记本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51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笔记本的充电宝有,一般都是几百块。里面电芯串联的。一般的快充电宝是单串升压,要升压20V效率比较低, ...

我看我笔记本电池只有2400mah,  那么大号充电宝 20000mah 不是应该有8倍的电量吗?有人反驳说实际容量只有12000mah, 但原配电池实际容量也会相应变少,8倍应该不变,是不是?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容量小只能应急,出门带个氮化镓小电源最方便,我diy了小巧的笔记本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 ...

学生暑假没钱只能坐绿皮,没有电源

如果铁总开放磷酸铁锂也好,锂电池不充电不怎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生暑假没钱只能坐绿皮,没有电源

如果铁总开放磷酸铁锂也好,锂电池不充电不怎么危险 ...

1、坐火车充电宝有容量限制的,充笔记本的充电宝可能过不了安检。
2、出差办公应急可考虑,既然是学生,应该没有太紧急的需要在火车上加班加点干的活。很短的旅途,看看窗外风景,玩玩手机就到家了。
3、火车上也有电源插座,过道、餐车、软卧内、列车员坐位都分布着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我笔记本电池只有2400mah,  那么大号充电宝 20000mah 不是应该有8倍的电量吗?有人反驳说实际容量只 ...

不能只看容量,还要看电压,一般的充电宝是5V输出的,笔记本差不多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