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1151升降压diy不成功

楼主(2025-06-01):
电路板立创打好板子,买回来电子元件,焊接,结果,不能升降压,mos上管发热,测试驱动电压,lo1没有电压,测试时用了限流,不然就是炸管子了。
目前拆除右下臂发热mos管的驱动,电路能降压,不能升压,整体不发热,感觉大概率是芯片问题。
12v服务器电源输入,空耗1.2w,带载测试电流10a,无压力,无尖刺声,可以降压无法升压,算阉割版的吧
右下臂桥驱动电阻15欧姆不拆除,降压不影响工作,不会发热,升压就是不行,发热严重

网友A:
咋总觉着没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总觉着没焊好呢

四个驱动测量都有8个对应二极管特性,各引脚检查没有发现连锡的,焊接应该问题不大了,在想要不要吧外置mos拆了,看看有没有四路驱动电压

网友:
这个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还是就是手绘的?为什么线条和器件又偏又斜,歪七扭八的?为啥?有什么考量吗?

网友A:
你先看看EG1151焊好没,那封装容易连锡或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EG1151焊好没,那封装容易连锡或虚焊

焊接检查过了,用万用表打二极管特性,现在是右下臂发热,不能升降压

楼主:
电路图图纸

网友B:
你这种MOS管 芯片带不动的。需要Ciss、Coss、Crss 小的 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MOS管 芯片带不动的。需要Ciss、Coss、Crss 小的 MOS 管。

开源广场有人用IRFP4768PBF直接驱动,回头查查看参数,与我用的差多少

网友:
电路越复杂,查找故障越麻烦。

楼主:
把发热的右下臂驱动拆除,可以降压,不能升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源广场有人用IRFP4768PBF直接驱动,回头查查看参数,与我用的差多少

把发热的右下臂驱动拆除,可以降压,不能升压,降压测试电流10a,大概率芯片问题吧

网友B:
IRFP4768PBF DE CISS都上万了,一般这种升降压用的MOS管都是尽量在2000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P4768PBF DE CISS都上万了,一般这种升降压用的MOS管都是尽量在2000内的。

这个是开源的人家用的,我用的是fqa65n20,查了一下ciss比较小6600,应该问题不大,四个也不应该只一个不能驱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发热的右下臂驱动拆除,可以降压,不能升压,降压测试电流10a,大概率芯片问题吧 ...

降压不拆下臂驱动也可以工作,就是升压不行

网友:
你这个焊工有待加强啊

楼主:
最后重新打版,mos改贴片的,算是成功了带载测试正常,自举电容也改2uf,其他的没有变,原来的板子也懒得找原因了,芯片太贵,已经牺牲了好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