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1020打印的内容一半有底灰,这是啥问题?

楼主(2025-06-01):
换了硒鼓也是这样

网友:
把硒鼓掏出来看看感光鼓上面有没有漏粉,刮粉刀是否刮干净了,然后再看看硒鼓安装位置是不是废粉漏在那里了

网友:
综合说就是漏粉,哪里漏要检查几个和粉有关的地方

网友:
再印多十张八张看是不是消除了,如果还是这样可能要再换晒鼓。

网友:
墨盒安装不到位,重新清洁后安装到位试试。

楼主:
我对自己整这款机子有点没信心,有次拆边盖都没拆开

网友:
定影膜有问题了,拿出来看一下,是不是磨伤了定影膜

网友:
如果换了硒鼓还是这样,那就是定影膜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硒鼓把
副厂的便宜

网友:
优先换个硒鼓,其次是定影

网友:
硒鼓拿出来把绿色那个辊轴擦干净,然后再打印试试,如果还是会有灰底,那就要更换硒鼓了。之前我单位淘汰的一台惠普1020也是这种情况,我10几块钱买了个新硒鼓替换上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看打印出来的效果,感觉还是硒鼓问题,但不一定是硒鼓本身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下单了个新硒鼓,测试后汇报结果

网友A:
看着像是硒鼓问题 但是又换了一个硒鼓还是这样那就不是硒鼓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硒鼓问题 但是又换了一个硒鼓还是这样那就不是硒鼓的问题了

换的也是以前用下来的旧鼓,但没完全用完哪种

楼主:
来汇报结果了,重新买了一个,打印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