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轮车电机不转,霍尔3144代换43F修复

楼主:
     三轮车电机不转,经查是电机霍尔元件43F问题。手里只有3144,尝试更换后正常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类分享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两台相同的国标二轮电动车,太慢了,想提速,网上的各种方法都 试了,无效。只有换控制器一条路了,第一台换了就转,用了两年了没ukjg。家里还有有四个换购时从非标车上拆下的控制器,都是120度相位的,和国标车上写着的一个样,一个一个换到这第二辆车上,问题来了,怎么也不转。明明是48-60伏通用的,为什么就是不转呢?是不是国标电机内和非标车有不同的设计呢?没办法,只能把原装的25码控制器装回去接着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旧控制器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两台相同的国标二轮电动车,太慢了,想提速,网上的各种方法都 试了,无效。只有换控制器一 ...

业余的,对这个了解还不多

网友B:
转子锈成这个样子,怎么没除个锈,不然越锈越快

网友:
修修补补再三年~

网友:
手艺不错,这大家伙拆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锈成这个样子,怎么没除个锈,不然越锈越快

好像都 有,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锈成这个样子,怎么没除个锈,不然越锈越快

里面进过水,转子磁力太强,很难取出

网友:
怎么用万用表测试这个元件的好坏?

网友C:
轮胎该换了啊,花纹都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该换了啊,花纹都磨没了

火眼金睛,观察细致!

网友:
锈成那样子了,看起来用不久了

网友:
能修复真不容易,一般情况下拆机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两台相同的国标二轮电动车,太慢了,想提速,网上的各种方法都 试了,无效。只有换控制器一 ...

是不是相位不对要调霍尔的顺序,买个修车保直接试下,不如直接买万能的控制器算了也不贵,买个500W的万能控制器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进过水,转子磁力太强,很难取出

这倒是,徒手估计很难取出。如果用大台钳夹住转轴,然后抱住定子往下拔,应该能拆下来。
用铜刷清理锈迹,涂上转锈漆,几个小时就能完全晾干安装了。

网友:
生锈了哦,磁钢转子在里?电动车的磁钢转盘在外?

网友:
手头还备霍尔,老司机啊,进水了,不除下锈?密封问题要搞好这寿命才长久的

网友:
那轮胎皮保护性强大

网友:
国标,国标就是不让你跑起来超速,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