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TRS-80 model 100不开机的简单维修

楼主:
端午假期前,一个在古董电脑群里认识的一个哥们送给我了一台不开机的TRS-80 model 100.
这个机器是83年推出的一款8位电脑,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B站大佬geeklogic的博客介绍:

https://geek-logic.com/trs-80-model-100/
这个机器的姊妹篇其实论讨的另外一位大佬做过十分精彩的维修文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258-1-1.html

电路的原理图下载
https://github.com/hzeller/trs80-100-schematic

我的这台到手之后拆开使用稳压电源供电发现,几乎没有电流,通过万用表检查发现在主板上压根就没有电压输入。
这个电脑说来十分奇怪,在电源输入端有一组电感和磁珠的保护电路是直接通过搭棚焊接的方式连接到DC座上的,通过万用表简单测量发现其中的两颗电感已经处于断路状态
于是直接拆除电感直接连接电源方便后面的测试。

在进行电源维修之前首先将板子上电解电容全部替换。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s://caps.wiki/wiki/Radio_Shack_TRS-80_Model_100

在电源可以正常接入主板之后,接了下来就是分析电源部分电路了。
原理图如下:

简单做一个功能区块划分:

通过简单检查发现其中的正负电压发生电路应该是有方波的波形产生的,但是实际振荡线圈就没有驱动波形出来。
这个可能的原因比较多,比如关机电路失效会导致这个问题。
首先检查的是关机动作的控制三极管T20,这个三级管如果导通则会导致正负电压发生电路关闭,检查发现在这个三极管工作正常。
因此电路故障不是因为关机电路导致的。
那么接下里怀疑的重点就是在驱动变压器的两个三极管上了,
驱动变压器的原边侧的两个三极管是T21和T22,这个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达林顿驱动的形式。
在正常工作的模式T22的基极应该会有方波的驱动波形,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其基极电压大概在5.6V左右接近电源电压,这个很显然不正常。
因此怀疑这个三极管存在损坏,因此拆下此三极管,使用晶体管测试仪进行测试,发现这个三极管是好的。
至此在拆下T22的情况下测量T21的基极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V,但是实际测量发现电压是5.6V接近电源电压,显然不正常。
于是怀疑这个三极管坏了,于是拆下这个三极管进行测量,果然是损坏了。

看来是三极管被击穿了,只需要换一个三极管就好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个三极管是日本的,引脚顺序和国内常见的三极管的引脚顺序不一样
国内常见的S8050三极管的顺序是ebc,但是日本的三极管的顺序是ecb,如果是完美主义考虑的话应该要同样型号的三极管进行替换,但是需要等待长时间,同时以前的老的三极管采购不方便,价格算上邮费不菲
如果是从方便角度考虑可以使用S8050三极管,将cb两个引脚交叉之后,使用热缩套管绝缘进行保护,就可以进行替换了。
实际我就是这样子操作的,经过测试发现有效。
通过替换三极管之后电源部分电路已经工作正常了。
于是接上电脑的上盖部分的键盘和液晶屏模块,发现在开机之后电流正常,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好消息是按下按键蜂鸣器会响一下,看来系统已经运行正常了,液晶部分不显示的问题应该不严重。
因为之前维修epson hx20的经验,一般液晶部分不显示和液晶的供电和偏置电压有关系。通过调节外部的可变电阻,发现液晶还是是没有任何显示,使用万用表检查供电部分正常,在检查偏置电压部分发现调节电阻电压值不变。看来是这一部分问题,后来经过排查发现是连接线路因为电阻腐蚀断开了, 因此使用飞线连接液晶屏幕点亮。

网友:
没见过,应该收藏价值比较高

网友A:
高手 电路板展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电路板展示下

我随便拍了几张,详细的可以看楼下的坛友发的链接的帖子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72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217-1-1.html
https:// ...

感谢您的总结,论坛里面其他高手的帖子十分精彩

网友:
z80的cpu吧,二十多年前刚上班在厂里的化学分析室见过这个,带的手册里有这个机器的监控程序,全是汇编

网友:
汇编语言的。

网友:
强大的z80啊

网友:
维修很专业

网友:
膜拜膜拜!Z80大神

网友C:
外壳漂白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漂白一下就完美了

这样更加有年代的感觉,我担心自己手艺不佳,导致对机器外壳产生影响,所以不打算漂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