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孩子们都过6.1了,我也过个6.1弄个加热焊台,方便贴片板子和拆LED

楼主:
6.1了我也过个儿童节,以前一直用风枪吹,特别吹0402或0603的贴片元件时,有时就吹跑偏了还得一个个用镊子对正,正好有个红包4.12元购入一个300W的加热板,还有以前薅的220V可控硅调速器,别的都是手上有的东西就开搞了

这个板子是JLC打的现在也用不上了就拿来用作隔热板
跟加热板对好  打好四个固定螺丝孔,用6MM的螺丝反向固定,正好上面也是平的,而且固定也很稳。
比画好后再在PCB面板下面加硅胶板与外壳一来是绝缘二来正好隔热,因为PCB板不是全部铺铜的,在PCB板上打2个孔与外壳固定即可
有个外壳本来想把一分二做个小点的,但怕这么小了,不小心碰到烫伤到,那就直接用好了还省事省力,开孔放进电源插座和开关一体座就可以
这样卡的很紧,这个外面板以前弄过别的现在不用了,将就着用吧
把连接线做好,  地线也接上,整个外壳与可控硅调压,加热板都是绝缘的。
组装后就是这样。插电试试加热效果,刚刚的。以后贴片方便了拆LED也顺手了,就是没有温度显示。

网友:
买了一个维修佬的。。贵死了,现在想想还是蛮心疼的。。

网友:
我是在厨房炉子上取LED.

网友A:
这个调压模块 接PTC不能控温 只是升温慢一点 调最小 10分钟后一样是220多度

网友:
做壳子不是,俺以前弄的就直接上木头上

网友:
楼主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很有意义的,而且,做这个做得非常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压模块 接PTC不能控温 只是升温慢一点 调最小 10分钟后一样是220多度

完全同意,某宝、某多多有10元包邮的温控器,配套PTC加热板,性价比高

网友C:
不错,回味少年时代玩手工,这个调温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意,某宝、某多多有10元包邮的温控器,配套PTC加热板,性价比高

楼主的这个温控搜了下,十多块呢,对垃圾佬来说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回味少年时代玩手工,这个调温有点问题吧。

没问题啊  你是说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回味少年时代玩手工,这个调温有点问题吧。

这个是接地线

网友:
修LED灯泡,换LED灯珠确实方便。

网友:
加个温控器就更好了

网友:
这款加热板是多少度的?大多数焊台PTC加热板是260度的,用于无铅焊锡勉强能化锡,有铅焊锡可以正常用。因PTC元件特性,楼主可控硅调压用在这里效果不好,还不如直接开关控制,自功恒温260度。

我的温控加热台,除了用130度低温锡才调一下,一般情况都是最高温度

网友:
ptc温度一般能到260度。我做的是温控器和铝加热板,温度450以内随便调整。

网友:
不错,我去看看成品多少钱

网友:
何必用金属壳做底座呢?还是隔离电源更安全些。

网友:
那天也弄个,一个捡的电饭锅加热板

网友:
做的很漂亮还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