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到了一年一度改电蚊拍的季节

楼主(2025-06-01):
塞了颗18650,需要拆掉高压部分的降压电容才可以

另一个拍子,一次都没充过电,里面已经炸了个零件

这个拍子用料倒可以的,原配里面是颗14500锂电

买了n年的充电保护版,终于快用完了,没放在里面,因为不好固定,放在顶头,3M双面胶一贴完事儿

网友A:
放外面还不如不装充电板,充电的时候,用充电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外面还不如不装充电板,充电的时候,用充电板充电。

还要考虑家里人用的时候方便,他们哪知道用哪种充电

网友B:
电路板外露万一碰到金属物品可能会短路产生火花有安全隐患。

网友:
我买了一个基本没用过呵呵,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北方蚊子明显变少。

网友:
一年后国内各地的垃圾站   将出现大量报废电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外露万一碰到金属物品可能会短路产生火花有安全隐患。

涂一层防水胶?

网友:
充电板放外面这是为啥,不美欢也不安全

网友:
可以用那种超小的充电小板
如果里边放得下那充电板,可以外接一个typec母座,充电板放外面不太安全呢

网友C:
没用过电蚊拍,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一年一度一改电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电蚊拍,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一年一度一改电蚊拍?

商家为了节省成本,用的都是铅酸电池,本身铅酸也没问题,但充电是傻冲,之前有块电池冲的都怀孕了

网友:
自己使用的话,贴在外面也无所谓,还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电蚊拍,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一年一度一改电蚊拍?

因为蚊子多啊

网友:
只换电池 并不会增加威力

网友:
我都买了一个专门来改

网友:
我家的电蚊拍都是放电金属面被压变形损坏的

网友:
那个充电板可以装在原交流插头的位置里面的。

网友:
做好商品时代,销量为王。如果像八九十年代以前,做的产品用几十年不坏,不合格的都出不了厂门,每个生产班组都有质量检测员,是要负责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危险啊,放心给家人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