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WIN11系统手机

楼主(2025-06-01):
闲来无聊,忽然想折腾一款WIN11系统手机玩玩,不知道哪个手机更合适?请大家推荐推荐。

网友:
等会就冷却了

网友:
屏幕这么小,用win11的意义在哪里?你不如用win平板电脑

网友:
很有想法,期待能实现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14寸的笔记本电脑手机。

网友:
以前有人装过其它版本win系统,11还不知道,楼主装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要选购CPU好的、运行内存大的、续航强大的。

网友:
现在还有win系统手机吗

网友:
WIN11有适用 X64, X86, 与 ARM 三种硬件的不同版本,想装哪一种版本呢?

网友:
首先是攒一台手机,以适用x86-64bit架构
以及上TPM 2.0的安全芯片

网友:
windows手机现在是真少见了

网友:
这也可以?卡死吧

网友:
如果手机系统也能运行PC软件就好了,这样对电脑配置要求不高的就可以不用买电脑了。

网友:
折腾无止境,不错哦

网友:
不如弄个平板,手机屏太小了,咸鱼个,200元有WIN11的小米平板2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哈   等你的好消息哟!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建议买平板

网友:
别折腾了,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