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芝电饭煲RC-15HT

楼主:
说是插电有显示,有时候屏幕字符闪动,有时候不闪也不运行。
外接钳表,有时候启动了一下就不继续了。
1、这是修后正常的样子,外壳塑料柔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撬裂。

2、型号

3、外壳一共五个螺丝。卸掉底部四个,后部转轴和排线保护盖的一个螺丝,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就脱离了

4、中间的长方形塑料负责固定铁皮桶外壳,向上移动可以脱下来

5、

6、

7、

8、

9、

10、第一次看见这样子的插座,黄色线全部接地

11、

12、

13、

14、

15、

16、广东产风扇

17、经检测是上盖温控器问题,必须拆上盖,四周卡钩固定,轻撬就可以打开

18、上盖,显示触摸板有防水胶,就不拆了

29、

21、就是这个探头失效,症状是温度变化太快

——————————
之前修个米家微压电饭煲,显示正常不能启动。也是上盖温度探头失效。
因为电饭锅都有两个一样的温度探头(另一个在锅底),所以用万用表测量阻值的同时用电烙铁加热看阻值变化,经比较就可以大致判断哪个坏了。坏的探头阻值下降非常快。

说实话,以前没用过这种电脑版的电饭锅。这个东芝电饭锅选择“更多功能”里的项目时加热启动很快,用开机默认的“美味白米饭”功能,用钳表监控运行情况,按开始键,风扇运行(总电流约0.4A),但近10分钟后才开始加热(总电流约5.6A),是程序设计要先泡软一下大米吗?小米那个电饭锅没有这种延时启动。
不知道运行方式,检修容易被误导啊!

网友:
我见过线因为经常开关盖折断的,探头坏的不多。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过我不喜欢黑色买的电饭煲全是白色的。

网友:
典型美的风格

网友:
能干人,祝贺修复马到成功。

网友:
电磁加热的。

网友:
这和美的牌有没有区别

网友:
线盘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这就是改电磁炉吧

网友:
电源插座的接线方法比较独特,省材料

网友:
包围式加热

网友:
这货居然是美的代工的。

网友:
这和美的牌一样的做工,就是换个牌子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一个,型号是15HNC,这个控制风扇的三极管老爱坏

网友:
手艺不 错,电饭煲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我用下来,烧饭还是用电压锅好,不挑米,压力高淀粉糊化充分,做出来的饭很软糯

网友:
电饭煲,只是发热盘变成了电磁炉的形势,收两份钱而以。

楼主:
还别说,这个温控探头跟美的几款型号一模一样,还怀疑是不是美的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