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来水龙头生料带到底应该绕几圈?绕的多了、少了好像都不大好

楼主(2025-06-01):
生料带绕少了,会漏水,或者水龙头位置拧不正,

具体应该拧多少圈,有精确一点的计算办法么?
网上看到是15到20圈,这个圈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安装6分的接头,圈数多少?如何计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z411i7Rn/

网友A:
先把龙头拧上试试,如果很松,起码30,不松的话五圈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龙头拧上试试,如果很松,起码30,不松的话五圈就够了。

只缠绕5圈生料带够用么?为何人家说的是15圈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缠绕5圈生料带够用么?为何人家说的是15圈以上?

如果丝口不松,五圈足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丝口不松,五圈足已。

绕多一点是否比较好?

网友B:
硅胶生料带不错。
有人说把生料带卷成绳,再顺着丝绕一层,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生料带不错。
有人说把生料带卷成绳,再顺着丝绕一层,效果不错

卷成绳效果更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卷成绳效果更好么?

据说不错。我现在都用硅胶生料带,0元撸了一些,效果很好。

网友:
水龙头绕生料带在网上是有详细视频教程的,而且,现在都不用生料带绕了,在网店有直接的成品卖的。

网友C:
我都用正品魔绳  7到8圈 一点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不错。我现在都用硅胶生料带,0元撸了一些,效果很好。

还是老式生料带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这个我一般凭感觉

网友:
不怕拧多就怕拧少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正品魔绳  7到8圈 一点不漏

液体生料带靠谱么?

网友:
生料带的缠绕层数与螺纹的松紧程度有关,螺纹松就意味着间隙大,需要多缠几层,螺纹紧则说明间隙小,只缠几层就够了。

网友:
具体看还剩多少生料带,一般刚买的时候多缠几圈,快用完了的时候就少几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液体生料带靠谱么?

不是液体生料带,是乐泰的55魔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液体生料带,是乐泰的55魔绳

乐泰55管道魔绳液体生料带

乐泰55管道魔绳就是液态生料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泰55管道魔绳液体生料带

乐泰55管道魔绳就是液态生料带?

我们以前用的液体生料带是一种黄色的胶,
这种是一种线,线上有特殊的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