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料风页电风扇噪音大,如何维修?

楼主(2025-06-01):
过热导致风页卡口变形,这样风页转动的同心度是否会有问题,
比较容易产生震动?
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修复风页

网友A:
电风扇噪音大,一般是里面有灰尘和需要上油了,上油后润滑一下就解决哭啼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噪音大,一般是里面有灰尘和需要上油了,上油后润滑一下就解决哭啼噪音了。 ...

这个是风页卡口变形了

原来是D字形卡口,现在不是D口了

网友:
缠点电工胶带,或者用铸工胶填补,或者直接换风扇。

网友:
这个同心度不好搞,能换新最好,想试修可以找好同心度用铸工胶补洞。

网友B:
如果这个风扇是原厂的样子   那只能说是各种减配后的劣质产品

我30年前买的一个带百叶的鸿运风扇   格力出品的,用了20多年
塑料风叶开孔那里  有个铁片小零件 ,铁片上有个同轴的D形孔  这样塑料风叶套在轴上   离心力有铁片支撑  风叶塑料轴孔不会搪孔

厂家如果把这个小铁片省掉   是很不应该的

网友:
换新的。
或者,钱多的花不完那种,可以开模注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风扇是原厂的样子   那只能说是各种减配后的劣质产品

我30年前买的一个带百叶的鸿运风扇   格力出 ...

这个是美的的转页扇,开机时间久电机发热,导致风页卡口受热变形,这种问题塑料风扇避免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美的的转页扇,开机时间久电机发热,导致风页卡口受热变形,这种问题塑料风扇避免不了? ...

美的风扇    我想不应该会少那个铁片

你确定这个风扇是第一次拆开? 风叶是原厂的  还是后来维修过换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风扇    我想不应该会少那个铁片

你确定这个风扇是第一次拆开? 风叶是原厂的  还是后来维修过换过 ...

贴片卡扣在前面,后面是螺母

网友:
也许这个扇叶不是原配的,原装扇叶的D形口的两旁分别有个小孔,由D形垫片将扇叶与电机轴做相应固定;而这种扇叶的轴套上应是开槽,用来卡在电机轴的弹性销上。

网友:
周树人说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天气热,为何要降低转速

网友:
我觉得 只能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风页卡口变形了

原来是D字形卡口,现在不是D口了

呵呵呵呵.......只要找到了问题所在,就有应对修理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风页卡口变形了

原来是D字形卡口,现在不是D口了

废品站换一个,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