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源超频之 diy白光T12电源-21V充电器-笔记本充电器三合一电源

楼主:
书接上回,广告贴,测一款“虚标”电源板(MEGMEET MP25P-15-abc)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这次选择了电源主控芯片INN3266c-h210,该芯片具有恒压、恒流、恒功率、过热保护等功能。原开关变压器为RM8磁芯,该磁芯常用在65W功率的开关电源中

重新pcb打板,打板尺寸为33.5*42mm,为原PCB尺寸的一半,输入滤波电容为两个400v33u卧式安装,输出为25v1000u固态电容,增加了07d431k压敏电阻过压保护。其余元件为原电路板拆机,调整输出电压为21.2V,改RC1为4毫欧,对应最大限制功率62W,

整体用导热胶灌封,玛拉胶带缠绕三层,最外层裹0.1mm铜箔胶带均匀导热,装入废弃5v2A充电器外壳中
电源长宽高分别为46*38*23mm,体积40.2立方毫米,按45W算功率密度大于1W每立方毫米,和氮化镓充电器相当,重量64.5克,带电源线重84.3克。

而我的笔记本45w电源长宽高分别为93*40*28mm体积为104.2立方毫米,重量130克,带电源线重221克

新电源和原笔记本电源尺寸大小对比,减负明显

用电炉丝做负载,反复用最大功率62W测试,每次都是半小时后充电器外壳温度达到80摄氏度,最高温处达到90多摄氏度,电源过热保护。证明该充电器可以短时间内提供62w功率,也有完善的短路、恒功率、过热保护功能,不用担心过载烧坏。

45W测试老化12小时,充电器外壳60摄氏度,说明充电器可以长期工作在45w

用充电器充我的21v1300mah锂电池,起初充电功率62W充电电流达到3A,5分钟后充电功率和电流逐渐下降,用时1小时电池保护板停充、充电器转灯,停充时测量电池电压21v。全程监控充电器最高温度为56.4摄氏度。证明该充电器可以为我的21v锂电池安全充电

用充电器接T12牛肉白光,实测8秒化锡。用T12满功率烧水半小时,烧水功率58W。然后烙铁温度调到365℃,拆焊1小时,电源温度正常,估计T12正常使用平均功率在20W左右。该电源为我的牛肉白光供电完全够用。

用充电器接转接头接笔记本,测试充电功率为40W以下(和原配充电器充电功率相同),充电全程温度在56℃以下。

我的笔记本电脑加电源845克

总成本5元以内:拆机电源3元,输入输出电容红包薅的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电压电流都合适,改造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电压电流都合适,改造起来比较方便。

没有用笔记本电脑电源改,是3元剪线电源改的,主要追求的是小巧迷你多用途

网友:
厉害厉害。能自己打板做板子。

网友B:
这款INN3266是在哪买的?原来的是31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INN3266是在哪买的?原来的是3165

就哪个电源,有时发V1.2版3155,有时发V1.3版3266。两种其它元件都相同,就检流电阻RC1不同。V1.2版RC1为15毫欧,对应恒流值2.3A;而V1.3版RC1为10豪欧,对应9V以下恒流3.5A,在9V以上恒功率35W。我改RC1为4毫欧,对应恒功率62W

可以让店家发3266的

网友C:
这么多合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合一的

呵呵,说到底就一恒压恒流电源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有了一个电源,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哪个电源,有时发V1.2版3155,有时发V1.3版3266。两种其它元件都相同,就检流电阻RC1不同。V1.2版RC1为1 ...

感谢解答,这类芯片主要是体积小,要是氮化镓就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充电器,给手电钻电池充电,商家带的充电器太简单了

网友:
大侠,工程可以分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