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动自行车后轮换轴承和油封

楼主:
一辆小鸟的电动自行车,这两三年一到冬天上冻的时候就不能骑,后轮转不动。上网查说是电机进水了,由于还能凑合骑,就一直懒得拆。这些天后轮转动的时候出现异响了,应该是轴承不行了,电机感觉也没有以前有劲了,所以被迫拆开看看。
拆后轮的过程比较顺利,就是一些螺丝、垫片,过程拍照记录各个垫片位置。
拆电机盖的时候悲剧了,因为电机进线那里有个弹簧我没有取出来,在磕轴承的时候被它塞住了,我没有注意到,一味死磕,结果把电机侧盖磕碎了。试了一下轴承,这一侧的轴承并没有坏,所以就不动了,另一侧的轴承转动不灵活,油封也很松。搜了一下,电机侧盖不太好买,8孔6203轴承的,淘宝只找到一家,29,想想还是算了,用铸工胶内外裂开的地方各粘了一遍。下单买轴承和水封,都很便宜。等了三天,到货后装起来,试了一下基本正常。就等经受雨季和冬季的考验了,希望今年冬天可以骑。

网友A:
楼主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不错,用劳动和技术 给接班人们做了好好榜样。

网友:
结果是大力没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不错,用劳动和技术 给接班人们做了好好榜样。

还以为是五一劳动节。

网友:
把六一过成五一!

网友:
正规厂家的产品拆起来不容易

网友:
楼主这样多好,就直接叫轴承。
有些人喜欢花式叫法,以为那样可以高大上。

网友:
这裂的可不轻呢。

网友:
你咋那么用力呢

网友:
裂成这样了,骑行有风险哦

网友:
不行就淘个旧电机吧

网友:
拆解紧配合件的工艺区分:大厂冻,小厂烧,路边作坊全靠敲

网友:
换过前轮的轴承。6201的,没有工具,硬敲的,用不久,后来买了专门的敲的工具,就好了。
时间久了。轴承座孔有点大,自己垫了点紫铜皮。

网友:
这是把儿童节变成劳动节了,谢谢分享,端五安康!!

网友:
暴力了,将就用吧

网友:
力使的太大,这下不知能用多久了

网友:
还是淘个旧电机好些

网友:
修好先用 着,不行再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