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2259XT2G AA开卡成功后彻底不认盘

楼主(2025-06-01):
请教一下大神,SMI2259XT2G AA主控SSD用易驱线开卡成功后彻底不认盘,之前有开成功的经验,这块也开卡成功过一次能正常使用,第二次flash clock选择175MHZ开卡成功之后无论是易驱线还是sata都无法认盘,请问要怎么办才能重新量产?

网友A:
短接,进入rom模式,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进入rom模式,重新开卡

我这个固态不用短接就可以直接量产,板了上面也没标注哪两个是ROM,不认盘之后尝试各种短接都是一样,神了

网友B:
是不是选择类型选错了

楼主:
易驱线换开卡板有希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选择类型选错了

你说的类型是指?

网友:
进入rom模式,重新开卡

楼主:
我的盘有点奇葩,不用短接,点一次开始,报错,再点搜索会自动进入ROM模式。现在是无论怎么短接,都识别不到设备

网友C:
要放上板子图片,大佬们才能精准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放上板子图片,大佬们才能精准指点

好像是2259的公版设计,实物是2259主控+TH58TFT0EFLBA8H颗粒

网友:
不是标了rom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