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吨袋原料倒置取料装置设计方案

楼主(2025-06-01):
项目背景说明:
我们是肥料厂生产一线的工人,车间原料采用吨袋包装,袋子顶部有吊带和一个开口,平时用叉车把吨袋吊起悬空,再人工割开袋底让物料流出。但目前公司要求吨袋要重复使用、不得破坏袋体,因此原有“割袋取料”的方式不能用了。
  现在需要设置一种简易装置/结构方案,配合叉车使用,让吨袋倒立后,从原有顶部开口出料,实现以下目标:
  1. 让吨袋倒立,物料自然从顶部开口流出;
  2. 不破坏吨袋,便于原料回收后重复使用袋子;
  3. 配合叉车作业,可在车间快速装卸;
  4. 使用材料最好是:轻质可移动结构(如绑带、滑轮、简易框架等);
  5. 整体结构需简单、安全、低成本,工人能现场操作。
  6.吨袋原料重量一般在1.2吨至2吨之间,宽度1.2m左右,高度1.4左右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设备不是有现成的吗?看你们的生产环境也够惨的

网友B:
在底部缝一个䄂套一样的 平时就绑上  使用时解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底部缝一个䄂套一样的 平时就绑上  使用时解开就可以

这个不可行的,这个从供应商那里采购过来的原料,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或者直接从上面吸出来

网友C:
你要解决了,设计院吃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解决了,设计院吃啥

关键要是方便操作,太复杂了,作业效率就降低了

网友D:
记得装塑料粒的袋,底部就是有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装塑料粒的袋,底部就是有开口。

底部没有开口,有的话就不在这里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不是有现成的吗?看你们的生产环境也够惨的

复合肥企业内部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不是有现成的吗?看你们的生产环境也够惨的

大神,哪里有现成的设备哦

网友E:
2吨不小了,定制个龙门框架,做个简单的翻斗,加上电机、链轮,两三万钱够么。

或是做个旋转架,可以套在叉车叉子上的。这样可以叉车举着移动卸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吨不小了,定制个龙门框架,做个简单的翻斗,加上电机、链轮,两三万钱够么。

或是做个旋转架,可以套在 ...

不错,那样楼主就可以躺床上刷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要是方便操作,太复杂了,作业效率就降低了

这种效率最高(不是指钱),提出节约的人懂个嘚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哪里有现成的设备哦

https://b2b.baidu.com/land?id=10e92df3b98d4cd67c37f51e3f1ba05410
这个不就是现成的设备吗

网友F:
这种翻转器适用于硬的物料,比如钢卷或大纸包之类的,至少要保证翻过来后不会夹持不住,吨包物料在反转过来后会因为颗粒料的流出而夹持不住。
可以以这种翻转器为基础,只保留反转底盘,把夹抱器去掉,换成一个网格盖子的笼子或箱子,装料时把盖子打开放入吨包,然后盖好盖子,翻转吨包,颗粒料就会自动流出了。

网友:
最简单最省成本的方法就是让厂家在袋子上留口,由于是布袋是软的,底部也没有吊耳,如果要实现机器翻转出料也需要改进布袋,还不如直接定制布袋出料口!

网友:
订制一批下面有缝带的吨袋,先用叉车吊到位,然后吊上下带就倒出来了

网友:
吨袋投料站是一个尺寸合适、可提升并倒空装有任何类型产品的大袋的系统。

投料无尘化 吨包倒袋站 吨袋开袋站 吨袋投料站 吨包卸料机 大袋投料站 吨袋拆包卸料站 吨袋拆包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翻转器适用于硬的物料,比如钢卷或大纸包之类的,至少要保证翻过来后不会夹持不住,吨包物料在反转过来 ...

那得买一台旋转叉车啊 ,成本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