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电脑远程连接设置,大家一般用第几个选项?

楼主(2025-06-01):
第二选项和第三选项区别大么?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第二种,在局域网内都可以访问,只事每次登录需要系统登录密码

网友:
一直用的第二种,刚试了下,第三种也可以

网友A:
选任意版本都允许那种,XP,7,10,手机版,都能正常远程,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
很少用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任意版本都允许那种,XP,7,10,手机版,都能正常远程,我一直这样用的。 ...

你用的什么连接工具?
可以同时连2台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连接工具?
可以同时连2台电脑?

图片上有软件名字。
这个截图相当于快捷方式,是上次远程后退出时的桌面画面而已,不能同时远程两个。

网友:
一般是第二种或专用软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有软件名字。
这个截图相当于快捷方式,是上次远程后退出时的桌面画面而已,不能同时远程两个。 ...

没看到软件名称,你这个是通过手机连远程电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软件名称,你这个是通过手机连远程电脑么

就叫“远程桌面”,有的叫“RD Client”,微软官方有这个APP。

网友:
一般限制少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有软件名字。
这个截图相当于快捷方式,是上次远程后退出时的桌面画面而已,不能同时远程两个。 ...

你为何用手机连服务器呢,手机屏幕太小,是不是不好做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为何用手机连服务器呢,手机屏幕太小,是不是不好做操作

可以触摸模式,可以鼠标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触摸模式,可以鼠标模式。

接蓝牙鼠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任意版本都允许那种,XP,7,10,手机版,都能正常远程,我一直这样用的。 ...

你这手机上用的死什么AP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手机上用的死什么APP?

微软官方好像有远程桌面APP,截图上看到的大汉字就是APP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官方好像有远程桌面APP,截图上看到的大汉字就是APP名字。

你连的是局域网电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连的是局域网电脑么

对。紫薯布丁,五个字。

网友:
哪个都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