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款用于锂电充电的优质电源:恒光NP-1C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6-01):
在武汉时,经常逛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汇通街、大智路、黄石路附近的旧货市场,几乎每周周末休息都会光顾,在那里买了不少电子垃圾和机械方面的新奇小玩意儿,还有小工具。比如,旧的电子管收音机、随身听、老手表等,浪费了时间,花费了金钱,但充实了生活,学到了一些知识。有一回,花15元钱买了这个锂电充电电源,很小巧,但做工和用料是真的扎实。尽管尺寸只有长14.5X宽7.5X高7(带脚)cm,但机壳是1mm后的钢板加工的,外面是金属烤漆,里面的电路板规规整整,用料讲究。请看图。

网友:
做工很好很规整~
没有标签,也就不知道电压和电流,楼主可别随随便便给18650充电哈~
感觉这是某种特殊的设备上配套的充电器

网友:
大电容竟然用红宝石的,板子丝印还有元件参数,上面还有电压微调,像是定做的电源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电流,都没标注

网友:
这货有年头了

网友A:
不是啥好东西!锂电池技术神秘时的产物!
除了外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电路结构也很一般,看样子只能恒流恒压,
别的功能一概没有,连起码得停充和再充电都没有,
电源也没有休眠

网友:
早期的配套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啥好东西!锂电池技术神秘时的产物!
除了外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电路结构也很一般,看样子只能恒流 ...

果然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啥好东西!锂电池技术神秘时的产物!
除了外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电路结构也很一般,看样子只能恒流 ...

是的,应该是早期产品。在目前看用处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啥好东西!锂电池技术神秘时的产物!
除了外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电路结构也很一般,看样子只能恒流 ...

要这么多功能干嘛?  你不知道啥叫简单可靠么?   20年30年就这样用

网友:
外壳很厚实,内部做工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多功能干嘛?  你不知道啥叫简单可靠么?   20年30年就这样用

你可以用回有线电话了!毕竟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回有线电话了!毕竟简单可靠

跟你这种人没法沟通,你根本不懂设计,   看外表这么厚实,想必就是工厂用的,不像是民用品。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坚固 肯定是有移动场景,工人么 肯定摔摔碰碰,所以外壳做坚固点。 这外壳的成本都超过你所谓的功能了,为什么不做你所谓的杂七杂八的功能呢?  是因为工人或者使用者的原因,因为文化有限,有可能是初中生,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会调整各种参数么? 调了会改回来么?  比如主管调好的各项功能   又被工人或者其他人改了怎么办? 生产线还开不开了,还生产不?    所以设计者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要设计一个 只要插插头就能充电的可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