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排插指示灯供电,阻容降压和4007二极管,哪种方法更耐用?

楼主(2025-06-01):
公牛排插的指示灯太容易坏了,要换个新的指示灯上去,
用哪种方式给指示灯供电比较好呢?阻容降压,还是电阻+4007稳压管?

网友A:
470k到1M的电阻满上……

网友:
二极管加电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0k到1M的电阻满上……

远远不够,有段时间讨论过这个,用几兆的电阻

网友:
搞个100w灯炮做指示灯不香吗
人家都指名点你水贴大王了,还整天发水贴。。。。

网友:
阻容降压+4007防反向

网友C:
前一段时间,有帖子讨论这个问题了,你找找看。单电阻降加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效率很低,那一个指示灯一年用大约4度电。我曾经为提提高工作效率,电容降压、硅桥整流,再用电容滤波给发光二级管供电,结果总是坏,没找到原因,最后没有鼓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远不够,有段时间讨论过这个,用几兆的电阻

10M电容+400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段时间,有帖子讨论这个问题了,你找找看。单电阻降加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效率很低,那一个指示灯一年用大 ...

一个指示灯,7x24开着要消耗4度电么

你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指示灯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就不容易烧毁。

网友:
你得有10M的,特意去买没啥必要不是,如果有10M的也不用加4007了

网友:
当然是1N4007+合适的电阻+LED耐用了。

网友:
电阻更换个680k-1.2M的,有4007可以再串联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指示灯,7x24开着要消耗4度电么

你怎么算出来的?

计算加实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计算,和功率插座测得的数据吻合。

网友:
拆解公牛和正泰排插,分析LED和氖泡指示灯频繁自爆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481-1-1.html

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105-1-1.html

插线板指示灯阻容方案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557-1-1.html

拆一个公牛新国标排插 指示灯降压电阻烧坏的原因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234-1-1.html

用热成像仪分析插线板指示灯屡烧毁限流电阻原因及解决方案建议完全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303-1-1.html

关于led指示灯节电改造(完美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568-1-1.html

关于交流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的那些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0742-1-1.html

消磨时间首选:排插改LED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79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指示灯,7x24开着要消耗4度电么

你怎么算出来的?

你感觉指示灯不耗电,其实电都消耗在限流电阻上了!

网友:
用几兆电阻,加一个氖泡

网友:
直接一点改氖泡,电阻用2M-5M的

楼主:
氖泡比高亮LED还省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