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款当前使用十分不便的充电头

楼主:
一款插头像是国外标准充电头,插脚是圆柱形的,以前的万能插座可以匹配,现在的国标插座无法使用,标注是5V2A,弃之可惜,干脆拆解,落个充电板也不错。由于在老家,没有电子负载,所以无法测量真是输出电流,等回家了再测试汇报。见图

网友:
壳子太厚实了,pcb也很规矩,插脚更是极高安全设计还插在配套座子上万年牢般的不脱落~老外就是靠谱。

网友:
我一般用延长线接

网友:
这不是欧规的吗

网友A:
把那圆柱形的插脚砸扁是不是就能插进国标插座了呢?

网友:
用料做工一般

网友:
用料确实一般,插头更是不方便

网友:
换个壳试试

网友:
两个电容的容量有点小,更换大一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圆柱形的插脚砸扁是不是就能插进国标插座了呢?

那要砸得刚刚好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砸得刚刚好才行

砸一砸量一量,直到尺寸合适为止。

网友:
假的,真的 上面有个带编码的小圆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砸一砸量一量,直到尺寸合适为止。

砸出来的不平整光滑,也不好拔插

网友C:
内外不符,感觉是山上来客。

网友:
砸了可惜了,每年都有留学生出去,这个算是 日用品吗

网友:
这种插脚,5V 2A确实有点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外不符,感觉是山上来客。

看外壳印字就猜是山寨货了,果不其然拆开真的是山寨货。。。

网友:
山寨充电头,做工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