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耐特NT1501A+可调电源电压不稳定故障(附手绘原理图)

楼主(2025-06-01):
故障现象:通过旋钮调整输出电压到5V,需要很长时间电压才能稳定到5V。

电压指示表

电流指示表

俯视图

侧视图

另一边侧视图

经过一番周折,最终确定为调整电压的电位器中间滑动端子接触不良,阻值达到几十千欧(电位器型号为B10K),用台湾的ALPHA牌可调电位器(想着能耐用一些)代换后正常。

分享台湾ALPHA艾华牌可调电位器做工

输入端口

输出端口及外置功率管接线端子

主板上只有一块LM358集成块

因为电压可调,最开始没有想到是电位器的原因。先是取掉电容和部分电阻一个引脚,对所有的电容、电阻进行检查,全部正常;分析实测的原理图,对Q8(2N3904)进行代换,故障未排除;又将LM358代换,故障仍未排除;才想起检查电位器,可谓一波三折。

两个涤纶电容的参数

主板背面

串联稳压电源外置的功率管

实测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手画出线路图,里面有蜂鸣器。

网友:
可调电源用着方 便,修 好继 续 用

网友:
一个电位器引起的故障

网友:
泄放电阻坏了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啊

网友:
换成次级多抽头的变压器,TIP42发热低一些

网友:
太差了,搞个大的,100块钱可以600w 80v10A

网友:
手搓绘电路图,厉害!

网友:
这是图土炮啊

网友:
还是指针的那

网友:
有可能是以前修手机用的

网友:
用料相当一般

网友A:
老电源,牛好小啊。

网友:
线性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源,牛好小啊。

最大就15V 1A的电流,也就是15W,用那么大的牛?

网友:
修手机用的吧,电流这么小

网友:
很有迷惑性的故障,还能调,就是反应慢

网友:
电位器中间滑动端子接触不良,这个情况确实容易让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