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松香加酸的尝试

楼主(2025-06-01):
参考大神, 用柠檬酸(茶垢清洁剂) 提高 酸度

.....

效果好像不明显

网友A:
谢谢分享,实验帖
松香加酸腐蚀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实验帖
松香加酸腐蚀电路板?

提高酸值, 增强去氧化层能力

网友B:
这种像洗衣粉一样的茶垢清洁剂 大部分成分是过碳酸钠  这玩意是强氧化剂  能有效果才怪 。柠檬酸是类似食盐颗粒的细碎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像洗衣粉一样的茶垢清洁剂 大部分成分是过碳酸钠  这玩意是强氧化剂  能有效果才怪 。柠檬酸是类似食盐 ...

好的, 这就买些 柠檬酸 去;

网友C:
你那松香本来酸值就不低的,没必要加

网友:
是不是想焊接铁件?

网友:
我喜欢用坏水,旧电池皮倒点洁厕灵

网友:
焊不锈钢 滴点洁厕灵到件上再焊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松香本来酸值就不低的,没必要加

散装买的, 没标注, 是加氢的

网友:
这个还要自己折腾,要焊铁件直接买焊油。焊BGA直接买专用的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