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 请问这个TOSHIBA 1920GB固态硬盘要怎么开卡?

楼主(2025-06-01):
之前PDD上买了两块这样的硬盘,装在Mac mini里用,前几天突然开机没反应,检查后发现是掉盘了,偏偏这个盘和普通的SSD又不一样,有没有重新开过的大侠知道怎么开的?

网友:
找一个无尘的空间,拆除四个角的螺钉,还有一个螺钉在贴纸的底下,大约在正当中,拿手摸一下有坑的地方,破开贴胶纸的地方,拆除这颗螺钉,就能看到硬盘的内部了。

网友:
要拍芯片上的字

网友:
得要找出主控和颗粒的型号,才能找开卡工具吧

网友:
在本坛坛友的工具房找一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5185-1-1.html

网友:
先检测主控,再检测颗粒

看外观不一定准

网友:
个人开不了搬板、挂黄鱼选一个

网友:
这个咋又是MADE IN PHILIPPINES,没THE...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网友:
这个开不了的

网友:
颗粒是1zm 直接搬板吧 46en可以

网友:
这个盘只能拆颗粒改成其他盘

楼主:
抽空去拍了下,板面很干净

网友A:
这个可不好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好弄呀!!!

你也有这个?

网友B:
东芝的主控没有流出工具,只能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主控没有流出工具,只能搬板

要搬板的话,只用热风枪就够了吧?需要上BGA焊台吗?

网友:
芯片什么的都没有谁知道?

网友:
这盘我也有。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卖芯片卖掉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卖芯片卖掉合适

这个能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