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发一个笔记本电池的求助贴吧,输出没有电压。

楼主(2025-06-01):
发一个笔记本电池的求助贴吧,输出没有电压,电芯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锁死了,两个电源管理都有电压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bq40z50,换过一个2N7002MOS管也是不行,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锁死,需要解锁。这种东西就是换电芯都不能断电的,在就是厂商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锁死,需要解锁。这种东西就是换电芯都不能断电的,在就是厂商的坑 ...

我也怀疑是锁死了,可是我也没有换电芯的呀,用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不开机了接上电源发现系统里电池没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