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电头包裹太严密了,如何拆开?

楼主(2025-06-01):
这个oppo充电头坏了,如何拆开呢?

直接用锤子砸,怕把里面的东西也砸坏了
如何拆比较好?

网友A:
超声波焊接的,拆不了。只能暴力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的,拆不了。只能暴力拆解

先在4个角,用钻头钻一下,会不会把里面东西钻坏

网友:
没办法完好拆开

网友B:
好多都是直接电锯割开的 厂家就没考虑过可以修

网友C:
台钳适当加力,压出裂缝就好办了

网友:
毛巾包好上锤子,5v1a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是直接电锯割开的 厂家就没考虑过可以修

哪种电锯?

网友:
用小电磨开个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钳适当加力,压出裂缝就好办了

你家有台钳么

网友D:
直接买个新的吧,摊上1、2块的东西,别折腾了

网友E:
大锤法据说要包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锤法据说要包布。

为何包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新的吧,摊上1、2块的东西,别折腾了

拆开看一下啊

网友:
直接上鎚子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包布?

包布增加缓冲并减少对外壳表面的损伤。

楼主:
这种电锯是不是不安全?万一刀片飞出去,挺危险的

网友:
木工凿子两下就开了。

网友:
用磨薄的烙铁刀头加热切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