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DIE单CE的闪存设置双通道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5-06-01):
新手小白刚学不久,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
①按照我的理解一个Ch最多瞬时处理一个CE信号,此闪存是采用单CE单DIE的方式封装的,那么一个通道就够了,双通道的设计意义并不能让两个通道同时处理一个CE信号吧,双通道的意义是什么
②Ch是封装在SSDPCB板子上吗,比如说2258XT主控支持4通道配合H27Q4T8LQA3R这个料号的闪存【512G,4CE 4Ch 16Die】,4个CE信号1个CE信号控制1个Target也就是4个die,主控通过CE信号在Ch上执行指令的时候,是一个Ch对应的一个CE信号吗
③有没有什么连贯的教程能掌握这些知识

网友:
DIE是最小组成单位,一个CE可以有很多DIE

CE本身类似于访问DIE使用的小型单位,就像一个店可以卖很多东西,CE=店,DIE=货品

CH是上级主控到NAND主控的通道数量,通道越多带宽越大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看不懂

网友:
感谢楼主无么=私分享

网友:
一个CE只能位于一个通道,在哪个通道由板子走线诀定
一个CE有几个Die跟上面这个事没关系

网友:
这个闪存的参数写错了,这个闪存只有1个通道。

网友:
好问题,听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