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维修电路板

楼主:
示波器在维修中最常用的是泰克示波器,虽然有更新的我还是选择这台。

原因是比较安静,没有风扇。目前只有泰克做静音示波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舒服。我也有其他示波器,但是作为备用。风扇呼呼声很不喜欢,用完就关掉。

维修最常见的事测量晶振和电压。这个不需要把示波器放逻辑分析仪使用。

目前维修无法离开示波器。

网友A:
就一张图,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没了吗。

他这是发这个工具,用来维修用的。

网友:
固纬的都卖了吗?

网友B:
直流电压直接用auto能抓到吗?我的固纬gds1102au直接超出屏幕之外了,要手动调整电压档位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直接用auto能抓到吗?我的固纬gds1102au直接超出屏幕之外了,要手动调整电压档位才能看到。 ...

我的两台都卖了 没有遇到你说的

网友:
虽然不是搞硬件的,想起以前公司硬件部买的那台设备,一开始看还以为是心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