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墙插省钱做一个插线板

楼主(2025-06-01):
没啥技术含量,但是省钱

网友:
这个除了体积太大感觉都是优点

网友A:
应该用带开关的比较实用

网友:
非常可以啊

网友B:
这价位无敌
但质量就真不可靠了,完全不如买公牛成品
更何况最重要的地线都没有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位无敌
但质量就真不可靠了,完全不如买公牛成品
更何况最重要的地线都没有安装呢 ...

面板本身就是220V,10A,电线也是同样规格,只要电器不超过2200W功率就好,除了体积大一点,全是优点。

网友C:
没有地线,看着不安全,实际也一点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带开关的比较实用

带开关的成本就贵了,主打一个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地线,看着不安全,实际也一点都不安全

你可以买三插电源线啊,我又没阻止你,不让你买,我家没地线啊,装不装地线又没影响,老房子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开关的成本就贵了,主打一个性价比

你可以搜搜明装15孔,那个体积合适

网友:
墙插排插

网友:
也弄了一堆国际电工,不知怎么用。

网友:
线细了点 不能大功率

网友:
临时使用上没有问题的,长期使用占地方,插位少。

网友:
我去,这也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这插座还是趁早换了,换好一点的。不过换好点的你又不省钱了,这插座尽量不要插功率大的电器。

网友:
质量比大多数成品要好,并且可以一直用下去,因为任何零件都能换。

网友:
原先买过国际电工,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