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法国云雀III直升机陀螺磁罗盘拆解(S.F.I.M. F6158 BLOC GYROSCOPIQUE)

楼主(2025-06-01):
(图片)

网友:
是不是都用的贵金属

网友:
撸主哪来的这么多的稀罕物件

网友:
航向陀螺和修正计算器的组合体。看这样也是模拟表啊,没数字总线。

网友A(2025-07-09):
好奇磁针组件在什么位置。是集成在仪器内部了,还是装在某个专门的磁罗经吊舱里,然后把方位信息通过电缆送到这个仪器里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磁针组件在什么位置。是集成在仪器内部了,还是装在某个专门的磁罗经吊舱里,然后把方位信息通过电缆送 ...

磁针是多老的了。 这种是三角线圈或者亥姆霍兹线圈和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针是多老的了。 这种是三角线圈或者亥姆霍兹线圈和霍尔。

手机上的指南针确实是用的霍尔或者磁阻原理来测量磁场方位的。不过轮船和飞机的磁罗经好像还是以传统的磁棒(或者磁针)为主,尤其是早期的舰船与飞机。原因可能是这玩意不需要用电吧。

三角线圈和亥姆霍兹线圈测量磁场方向的原理在网上搜不到,大概是因为涉密了吧。如果可能,希望能在不违反保密的前提下简单介绍一下相关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