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几种烙铁头效果比较

楼主(2025-06-01):
玩电烙铁就是玩头子 ... 大神如是说
而最近 迷上了 紫铜头

4种936头, 测试的烙铁是几元一把的60W调温烙铁
从下往上: 原配头, 白光头, 黑金刚, 紫铜头
粗略的上锡效果, 导热性的对比:
原配最差, 沾锡不易, 尖头只有一边容易沾锡
白光头 比原配好, 尖头可以一圈都容易上锡
惊艳的是 黑金刚和紫铜头, 传热好 温度稳定 沾锡容易; 尤其紫铜头, 可以感觉到的好; 黑金刚几乎相当, 耐用性肯定更好 带了电镀层

936头的丰富 廉价, 是一大优势, 能用这个系列的头 后续使用成本会好很多, 这对重度使用的很重要;

外热紫铜头也比较容易找 (比936还是差些), 对比了2个:
纯紫铜 和 黄花60W外热头
紫铜头 用 60W 自改 可控硅调温烙铁试, 黄花头用100W两档功率烙铁来
紫铜头的感觉和 936的类似, 好用
黄花头 是 大神的推荐, 感觉几乎和紫铜头一样, 也很好; 当然这个耐用性会好很多;
价格是差不多的

网友A:
纯铜的,是不是容易腐蚀啊?

网友B:
我就喜欢马蹄口的!

网友C:
紫铜头最好用是毫无疑问的,可以随便打磨再上锡,缺点就是超容易腐蚀,工厂里面用紫铜头的话最多能顶一天
黑金刚和黄花头好用是因为里面含铜量相比原装头高
936头子便宜,但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太便宜的还是不能用,鹿仙子、安立信的都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多了才明白哪一种好用。。。。

网友:
鹿仙子的不错

网友D:
谢谢分享,测试帖
网购的936烙铁头大都磁铁能吸,说是合金带镀层,不知道实际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的,是不是容易腐蚀啊?

是, 要用对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马蹄口的!

是的, 我也越来越觉得, 比尖头和刀头好

网友E:
纯铜的最好用好挂锡 也最容易干烧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头最好用是毫无疑问的,可以随便打磨再上锡,缺点就是超容易腐蚀,工厂里面用紫铜头的话最多能顶一天{: ...

我发现, 免去了电镀层 导热性 好很多 - : 就是发热快 温度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测试帖
网购的936烙铁头大都磁铁能吸,说是合金带镀层,不知道实际怎样 ...

要多参考别人经验, 牌子在这里 重要

网友F:
前不久买了个鹿仙子的紫铜头,到手红灿灿的,两三个星期没用,颜色暗淡有点点发黑,就换上上锡保护一下,没想到上锡效果很不错,温度调最低的200,发热慢一点,但不至于太热烧死了头子,希望不像楼上说的一天两天就烧成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铜的最好用好挂锡 也最容易干烧碳化

用过就知道 好头子 的感觉;
7元5支包邮, 怕什么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不久买了个鹿仙子的紫铜头,到手红灿灿的,两三个星期没用,颜色暗淡有点点发黑,就换上上锡保护一下,没 ...

温度是可以比其他头子 更低一点, 导热性好;
即使 烧成炭 也是表面一层, 容易处理

网友:
平常就用这支改装933,,,能用大热容头900L,比936头子好用些

网友G:
少则精,多则惑。。。这袋子烙铁扔楼下垃圾桶旁不知有没有人会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少则精,多则惑。。。这袋子烙铁扔楼下垃圾桶旁不知有没有人会捡???

发个地址在哪里,我去捡回来

网友:
也没看出来哪种效果好啊

网友:
全铜的开始效果好,时间长一点就全氧化了。效果会立马变得很差。
见过用镍棒做烙铁头的,据说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