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J2208W激光打印机,有一边打印暗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01):
联想打印机,打印文字还ok,打印表格,左边有一条竖线不能打印或者说左边有一个区域打印暗淡。这是什么原因?

打印问题,只要不是太靠边就没事。

打印表格,左边有一条线附近位置暗淡。

网友A:
碳粉不平衡,拆出来摇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粉不平衡,拆出来摇一下

已经摇了,还是如此。

网友:
没碳粉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摇了,还是如此。

有没有可能是没粉了,换个粉盒试试?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

网友:
确保粉盒没问题的话,清洁激光器棱镜

网友:
估计真没碳粉了,整体打印都淡了

网友:
可能是没粉了

网友:
估计没碳粉

网友B:
据说是晒鼓脏了。

网友:
激光棱镜脏了擦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晒鼓脏了。

买个新的硒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