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普的吸顶灯,注水一贴,爱学习的同学请绕行!

楼主(2025-06-01):
厅里的灯一直打闪,每4至5天就得眨一眼晴,这个咱可忍不了,毕竟都忍了快5、6年了。先看有一米长的这货,不接受审美批评,毕竟俺是学理的。这货当时是好像1000多买的。

最满意是这货的四个
金属做的扣,不会老化,我家里已有塑料卡扣的老化灯具,均光外壳都无法安装固定。

灯内布局,它由白光和暖光两种色温的led混合调整色温。驱动挺长挺大,前面还有EMI滤波器。

快速开关灯还可以切换色温,有三种选择。这是暖色,但被手机的自动白平衡纠的看不出来了,其实特明显。

这是白色

EMI滤波器,这是我在灯里是第一次看到,这玩意不能集成到驱动里!

各线之间均使用接线座连接,还算比较规范。

重点来了,本来以为是驱动的问题,拆下看线头,四根居然有三根压在了绝缘皮上。这品控也是没谁了!驱动零火进线端也有一根线是这样,忘了拍照。

驱动内有灌胶,感觉
基本找到原因就不拆胶了。有一个线头在外面应该是天线,此灯带遥控器,买来基本也没有用过。关灯断电就会丢失亮度和色温记忆。这里支出差评一个。

我的接线端子和压线钳,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都给它压上端子。端子的塑料护线口,被我剪掉了。

用吸尘器清理内部的灰尘和飞虫,原样装回。感觉就是它的问题,观查一段时间再过来汇报吧。此帖结束啦!

网友:
老的做工都可以的。

网友:
线头浸锡过了,不压也行,

网友:
单独的emc便于拉开差距,贵的灯加,便宜的不加,省的设计两种驱动

网友:
我家里几年前也更换了好几个欧普的LED吸顶灯到现在还没有坏过质量还可以。

网友:
做工可以,还有滤波器,加正规驱动

网友:
整体做工还算不错的,某些小环境没处理好

网友A:
满打满算的,成本不会超200吧?

网友B:
这工厂接线的是不是实习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打满算的,成本不会超200吧?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LED还贵,现在应该是不超200,总起来说,品牌溢价还是很高的, 要是现在我就选小米了!

网友:
“四根居然有三根压在了绝缘皮上。这品控也是没谁了!”
穿刺线夹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工厂接线的是不是实习生

设计问题,这种情况老手也可能压到线皮。
解决办法:将线皮做粗点,比端子孔大一点就行了。要么端子设计成两头不通的,这样线头就不会捅过头导致压到线皮了。还有就是像楼主一样压个带护线套的端子,不过这成本有点高。感觉不要上螺丝的端子,直接压奶嘴端子就好了

网友D:
当初我要买灯的时候,也是1000多,结果我家那位嫌不好看,就拖着一直没买,结果一拖就是6、7年了,至今客厅仍然是一个线头吊在那里,偶尔再到淘宝看看,发现这类灯已经跌成狗了

网友:
欧普灯具做工不错,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我要买灯的时候,也是1000多,结果我家那位嫌不好看,就拖着一直没买,结果一拖就是6、7年了,至今客厅 ...

现在汽车都跌成狗了,更别说灯!如果是这事发生在汽车上,咱就赚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问题,这种情况老手也可能压到线皮。
解决办法:将线皮做粗点,比端子孔大一点就行了。要么端子设计 ...

我个人觉得奶嘴不可靠

网友E:
好灯,质量也不错,工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灯,质量也不错,工具也不错。

买的一几个欧普灯倒是都没有坏过!质量还可以。

网友:
安装人员不合格,把线压漏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