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家用高压洗车水枪

楼主(2025-06-01):
2025年6月1日

今天拆解家用高压洗车水枪

16.8v的电池

枪头部分塑料件能通过旋转一定角度就拔下来,没拍照。

电池+微动开关+电机+?,继续拆解,以解好奇之心

类似手电钻的变速齿轮,但下面部分锈死,拆解无法进行,大约是斜面的齿轮,进行改变方向。

出水口

中间应该是转动部分,细口应该是进出水的通道

======================
时代的进步,新产品不断出现,

网友:
垃圾的一次性产品,防水都没做好,水都进齿轮箱了

网友:
看着内部有锈蚀

网友:
这个寿命一般都不长

网友:
就是凑合的产品

网友:
看来金属柱塞也不行

网友:
比直驱自吸泵总成好点,水压高,防水难做。

网友:
做工不好啊

网友A:
我也有个,感觉出水太小,浇花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感觉出水太小,浇花还行

不切实际,真是浪费资源。

网友:
路边6元自助洗车还行吧

网友:
这个歌效果怎么样,好用不,pdd20多就能买到

网友:
把高压去掉

网友:
可以改成无刷电机的,压力会高一点点

网友:
这种电机发热挺厉害的

网友:
压力还可以,就是流量太小了

网友:
有刷电机密封也不啥地,偶尔用用也可

网友:
16.8V可以了,俺12.6V到货就试了一试没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