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联想笔记本电源转接头减肥

楼主:
书接上回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612-1-1.html

无聊,拆一个方口转5.5*2.1圆口转换头,原识别电阻560欧姆对应电源功率90W,

换识别电阻为120欧姆,使其识别功率为45W。用热缩管重新封装。

转换头长度缩短三分之一,厚度也减少三分之一,更加迷你紧凑。

网友A:
有技术就是好啊。换过之后发热应该小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就是好啊。换过之后发热应该小很多吧。

就是个转换头,0电阻不发热的。

你说电源吧,笔记本电脑原配是45W电源,换前换后充电电流不变,即使用90W电源,电流也不增加。发热相同。
但可恶的识别阶段,若识别电阻为90W,电源适配器功率45W则不能充电,反复识别、关闭,换后40W功率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B:
就是说识别电阻要跟电源适配器相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识别电阻要跟电源适配器相符呗

一般情况不相符也没问题,只要电源瞬时功率能达到90W,识别阶段就几秒钟。但电源体质差就要换识别电阻,我diy的电源最大功率只有62W

网友C:
能说说识别的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识别的原理吗?

不懂不懂,谁知道联想是怎么识别的,是恒流源加到识别端子,测识别电阻对地电压吗?
https://m.sohu.com/a/208224487_100021236/?pvid=000115_3w_a

网友:
看着还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这个还能这么玩

网友D:
贴片电阻直接用在这种可能出现形变的场合不是太理想,发生形变时候处于刚性状态的贴片电阻两端的金属部分和电阻本体容易断开导致开路。最好用细的漆包线做一下柔性连接转换。更耐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阻直接用在这种可能出现形变的场合不是太理想,发生形变时候处于刚性状态的贴片电阻两端的金属部分和 ...

好的谢谢。
中间插针不会移动吧,实际上我还灌了环氧树脂AB胶呢
等用坏了,就按您的建议软连接

网友:
改成90°角的会更方便许多。

网友E:
我的,电阻焊到主板上,电源适配器只要功率够,随便接

网友:
确实变小巧,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阻焊到主板上,电源适配器只要功率够,随便接

怎么没改typec

网友:
联想专用接口

网友:
没想到电脑充电头也有识别电阻,收藏下,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