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多年前的电脑散热底座

楼主(2025-06-01):
这是多年前买的一个笔记本电脑用的散热底座,后来发现是电脑的CPU散热片上面的导热硅脂干了,重新涂抹硅脂以后电脑就不热了,剩下这个散热底座一直在吃灰,今天拆开看看,

USB线可以收到底座里面,

用一字螺丝刀翘起来网罩的固定片,拆开网罩,里面只有一个大风扇,风扇是用三个螺丝固定的外壳上面,

这是风扇背面,风扇的转速太低,风力不大,没有发现有什么用处,清理完灰尘收起来。

网友:
有一个酷冷5个风扇的,一大四小,搬家的时候5块钱卖了,二手没用几天。

网友:
风大了不一定就是好事。

网友:
以前都是用个小风扇散热

网友:
这内置的风扇看着个头不小

网友:
风扇看着不错

网友:
转速太低,风力不大

网友:
大扇叶低速,大风量低风压

网友:
就一风扇加usb转接口

网友:
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现在笔记本?还有市场?

网友:
三十年来没用过这东西只有一次,本子在被窝里,烧到关机保护,凉下来继续搞。
一般的桌面,用不到这东西。
一般的本子也用不到,神船七喜之类的本子可能需要

网友:
和电磁炉风扇一样

网友:
底部垫高散热效果好点,风扇电机用料一般,转子磁吸弱。

网友:
手中还有一个6风扇的在吃灰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用这个效果也不好,有一种直接从排放口抽风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