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块插卡蓝牙音箱的电路板

楼主(2025-06-01):
        几个月之前,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圆柱形的音箱,已经残破了,两个喇叭的纸盆也破损,于是拆下了电路板。
        记不清是什么品牌的,外观还不错,声音效果估计还行。
        这个还是2022年的产品,才三年而已,竟然就进了废品回收站!
        USB接口以及按键等金属件上锈迹斑斑,电路板上还有泥沙,清理了一番才算好看点。

  电路比较简洁,只用了四块芯片:

   插卡、U盘、蓝牙、调频收音机,这些功能都有。

    5个按键:

    杰里的32脚芯片,功能强大,省去了一般的插卡音箱的调频收音芯片:

   功放芯片与众不同,使用了汤诚科技的XA9722B:

      2X5W 自适应升压 D/AB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采用 ESOP16 封装,特别适合用于大音量、小体积的便携系统中。反馈电阻内置,通过配置外围参数可以调整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及最佳音质效果,方便应用,是您 USB 低音炮、收音机外放、MP3 播放器、拉杆音响及扩音器完美的解决方案。

XA9722B的主要特点
效率高达 76%
对 FM 无干扰,高效率,音质优
AB/D 类切换
2*5W 输出功率(10% THD,3Ω负载)
宽工作电压范围:3V-5.5V
优异的上掉电 pop 声抑制
差分输入,共模抑制噪声
不需驱动输出耦合电容、自举电容和缓冲网络
单位增益稳定
过热保护,过流,以及欠压保护
采用 ESOP16 封装

XA9722B的应用电路图:

          为啥说它与众不同呢?
          一是使用这种类型功放芯片的音箱很少见;
          二是这种芯片虽然只是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但是它内部使用了升压电路,将电压提升到8V,因此输出功率也达到了5W×2,比什么8002之类的更有优势。

          充电芯片是4054之类的,已经烧焦,原主人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扔了它的。

          最后放一段视频:

网友:
用料相当一般

网友:
又见杰里芯片

网友:
电压高一些的功放比低一点的效果一般要好一些,配个口径大一点的喇叭,这个蓝牙音箱效果应该还不错。

网友:
又有得听歌了

网友:
一块蓝牙音箱的PCB能够有这样的用料就不错了.现在很多都已经很少外设元件了

网友:
废品站这种板子很多

网友:
电路板挺脏的。

网友:
杰理的低端产品市场占有率太高了。

网友:
听声音还不错。

网友:
弄个不用的有源音箱又可以改造成蓝牙音箱 了

网友:
修复再利用,装一个外壳(音箱),也是一套蓝牙小音响了。

网友:
不错,充分利用

网友:
谢谢分享,用来改装有源音箱。

网友:
蓝牙版本多少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一番折腾,乐在其中。

楼主:
来个用料不一般的让大伙儿开开眼!

楼主:
在插卡播放器这种领域,杰里芯片几乎是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