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电脑与电锤分别做一个插排。

楼主(2025-06-02):
上数码之家以来,严重跨界,电脑与电锤,这风马牛不相干都能有机结合起来,一边点鼠标一边打电锤,皆因无纸化。因此,各自做俩插排,显得尤为重要。

上图

这根老线够粗,绝对纯铜。

X宝买的四位带开关

同框

左零右火,安装并不难,足够笔记本,台式机使用。

这插排专供电锤,三插,线八米长,带地线,安全不容忽视.

同框,一起上工地,或搞点小制作,够用了。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网友A:
家用没毛病
工地上用这样壳子的插排不行吧

网友B:
感觉插板配不上这个线。

网友C:
各施其职,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D:
如果是电锤大功率的,建议直接焊接在板子上,螺丝压住有可能有虚接风险。

网友:
线够粗,还纯铜,就是插排有点拉垮了,不过长期千瓦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插排不保证质量吧

网友:
电脑插排我喜欢那种只有一个总开关的。

网友:
一般来说多位插板上的线径比较小,电锤应该使用专用插板比较好。

网友:
这样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没毛病
工地上用这样壳子的插排不行吧

确实不行,不过,工地在家里,准备改装厨房,电锤电源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插板配不上这个线。

插板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施其职,延长使用寿命

临时用用,X宝的插板塑料外壳太薄,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锤大功率的,建议直接焊接在板子上,螺丝压住有可能有虚接风险。 ...

谢老兄加分,最近在忙什么呢?我正在用,你给我的那块G1610  4G内存主板给你回贴,完美闭环

网友:
各司其责,满足不同场合要求,挺好

网友E:
防摔的插排才行

网友: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兄加分,最近在忙什么呢?我正在用,你给我的那块G1610  4G内存主板给你回贴,完美闭环。 ...

上班时间上班,顺便拆修东西,然后整理图片发帖等等。。然后下班就是跑单赚外快。。

网友:
一平方的老线很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摔的插排才行

谢提醒,电锤电源线外皮有破损,已下单一根5米长新电源线替换,够的上墙插。这插排不安全准备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