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电饭煲不加热也不报错简单维修

楼主(2025-06-02):
自家用的奥克斯小电饭煲,突然不加热了,操作什么的都正常,也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先拆开看看吧

继电器型号是HRA-S-5DAT,测量吸合后加热棒两端无电压,判断为继电器坏

掀开外壳,触点完全发黑了

果断换掉

好了,测试一下,水开了

网友:
降压用的电容和继电器,都是高危元件。

网友A:
自己的换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换30A

有什么就换什么

网友:
操作,显示都正常,一般是继电器或加热线圈问题。

网友:
这 继电器应该换成可控硅或mos

网友:
发财继电器。

网友:
哈哈,和我猜的一样

网友:
找到毛病了,手到病除。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好继电器不好找

网友:
换个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
中国制造就这质量

网友:
一般情况下坏的比较少,应该是选用的继电器质量太差。

网友:
继电器坏的不少。。

网友:
又省了几十块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