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门锁住了 断电都打不开

楼主(2025-06-02):
美的洗衣机MG70-1411,不知道怎么的就门自动锁住了,断电都不行。要打开排水口,把门锁拉环拉一下才能打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门锁电磁阀坏了,那玩意儿容易坏,其实就是里面的电磁线圈断头了

网友:
洗衣机开门把手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锁电磁阀坏了,那玩意儿容易坏,其实就是里面的电磁线圈断头了

门锁是好的,如果我在断电状态把拉环拉一下,就恢复正常。但是一上电就不行了,锁住了,再断电无效。

网友:
门锁电磁阀触点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锁是好的,如果我在断电状态把拉环拉一下,就恢复正常。但是一上电就不行了,锁住了,再断电无效。 ...

应该是门锁电磁阀出问题了,电磁阀吸合之后不能释放,只能手动释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锁是好的,如果我在断电状态把拉环拉一下,就恢复正常。但是一上电就不行了,锁住了,再断电无效。 ...

就是那电磁阀的电磁铁坏了,比到型号买就是了

网友:
重新插拔下,应该是工作时不给拉开才行,看下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上个星期修过一台海信变频滚筒暖男系列,也是门锁无法打开。故障现象,上电后按启动整机就门上锁(手动解锁后)。机器报UE,不进水,单独脱水抽水泵也不工作,最后检查是电机变频板烧了通讯故障。所以楼主按这个思路检查。
机器修复后观察开机后门锁会自动解锁动作两次,如果按启动才会再次锁门动作。

网友:
我家没有门锁拉环,要是坏了怎么开门呀?

网友:
很少见到有门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