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拷贝或者导出大量数据,用什么工具捣腾数据比较好呢?

楼主(2025-06-02):
经常每天捣腾20G左右数据,用优盘是方便,但是捣腾这么大量的数据,是不是容易把优盘搞坏?

比如一个64GB的优盘,3天就覆盖一次,一年100次,用优盘捣腾数据是不是几个月优盘就挂了
所以捣腾数据量比较大,用什么载体比较好呢

网友A:
移动硬盘,机械的,只要不摔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机械的,只要不摔不容易坏

用机械硬盘导数据,容易供电不足?

固态硬盘或者优盘不怕供电,但是怕突然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机械硬盘导数据,容易供电不足?

固态硬盘或者优盘不怕供电,但是怕突然坏了? ...

2.5寸的机械,随便一个usb都可以解决供电问题了,建议买1T的,1T基本都是单碟的盘,耐用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的机械,随便一个usb都可以解决供电问题了,建议买1T的,1T基本都是单碟的盘,耐用性好 ...

就怕有时候供电不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怕有时候供电不稳啊

什么叫有时候供电不稳?

网友:
移动固态硬盘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有时候供电不稳?

机械盘接有些设备,会有异响,应该是供电问题导致的?

网友:
互联网时代了,要么共享文件夹,直接拷贝进目标电脑。要么网盘,从A上传到网盘,从B电脑下载。
很多路由器也支持插u盘,移动硬盘,也能当个中转盘。
搞个NAS最好,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盘接有些设备,会有异响,应该是供电问题导致的?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怕这个问题,外接供电的硬盘会稳当一些。ssd对5v供电要求也不低的。插usb也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怕这个问题,外接供电的硬盘会稳当一些。ssd对5v供电要求也不低的。插usb也容易 ...

2.5寸硬盘可以接个充电宝供电么

网友:
我都是用机械硬盘,保险。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笔记本在局域网内同步方便
如果是2G,直接远程复制到NAS里
如果局域网内有NAS,就不要用U盘了

单位办公,有线和无线分了2个网段
数据共享十分不方便
后来在台式机上虚拟机里装了飞牛NAS
划了 200个G给NAS
不是很大的文件直接网来网去

网友:
1t的固态U盘

楼主:
供电不稳固态U盘是不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笔记本在局域网内同步方便
如果是2G,直接远程复制到NAS里
如果局域网内有NAS,就不要 ...

有些设备带usb口,没法直接拷贝到n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笔记本在局域网内同步方便
如果是2G,直接远程复制到NAS里
如果局域网内有NAS,就不要 ...

虚拟机,你用的vmware么?

网友:
移动硬盘就够用

网友:
我觉得利用网络好一些,因为移动硬盘需要等待复制和粘贴的时间,而网络上一旦执行拷贝,后面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并且不需要每天插拔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