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4块多钱一管的锡浆好用吗?

楼主(2025-06-02):
原来的锡浆干了,加了BGA焊油搅拌后还是不太好用,重新买了一管最便宜的,这种有坛友用过吗?不知道便宜的跟贵的差别在哪里,是锡含量少还是水比较多?

网友:
哈哈,还不放弃吗

网友A:
好的锡膏:焊点饱满,亮亮的,吸附力,自带美颜,还听话,谁用谁知道,他好我也好

楼主:
铁板烧还是很好用的,锡浆还是得备一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板烧还是很好用的,锡浆还是得备一管

建议你去转行烧烤

网友:
不是大牌子的只能去试坑。大牌子的不同规格的也良莠不齐,比如维修佬,低温锡浆很垃圾,中温的还不错。

网友:
之前的锡浆都固化了,最后买了一个针管,不好用。。

网友:
.一般应用应该还行

网友:
一般用还行,我也是用红包撸过。
用过后抽真空密封放冰箱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B:
猪猪新买的锡浆如果里面液态的助焊剂太多,可以先挤一些到面巾纸上,让面巾纸把大部分液态助焊剂吸附出来,然后再用牙签挑锡浆涂到焊盘上。锡浆里液态的助焊剂太多,上加热台加热的时候就容易冒泡,然后元件就容易歪或者立碑了。
我的锡浆也是几块钱一管的那种,说不上有多好用,但能用。另外可以去拼多多去看看针头胶塞,买回来把锡浆针头堵上防止干涸,锡浆就算常温放置也可以用很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猪猪新买的锡浆如果里面液态的助焊剂太多,可以先挤一些到面巾纸上,让面巾纸把大部分液态助焊剂吸附出来, ...

我没用过高价锡膏,全是红包薅的。感觉能用。以前针头用硅胶帽堵,现在用和针头内径一般粗的细铁丝、直插元件腿等,插入针头。在针头堵住时也可以用它捅一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高价锡膏,全是红包薅的。感觉能用。以前针头用硅胶帽堵,现在用和针头内径一般粗的细铁丝、直插 ...

只要能把针头封堵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猪新买的锡浆如果里面液态的助焊剂太多,可以先挤一些到面巾纸上,让面巾纸把大部分液态助焊剂吸附出来, ...

不错,你点锡浆的时候是直接用针头往焊盘上挤还是用别的东西挑一点然后往焊盘上放?感觉这个量很难控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你点锡浆的时候是直接用针头往焊盘上挤还是用别的东西挑一点然后往焊盘上放?感觉这个量很难控制好 ...

一般是用牙签挑一点过去点在焊盘上,如果焊盘大或者引脚多的时候,从纸巾上挑一块大的锡浆过去涂抹

网友:
反正比维修佬的好用,还便宜这么多

网友:
一直都是用松香,没用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锡膏:焊点饱满,亮亮的,吸附力,自带美颜,还听话,谁用谁知道,他好我也好 ...

总结到位

网友:
不追求完美的话  大胆的用,看人品